DELL 6400不触发

楼主(2009-06-13):
刚接到一台DELL 6400机子,初始故障是按开关键,面板三个灯闪三秒后息了,拆下主板。现在不触发,接上适配器没代机电压,按开关没反应,那位大哥会修的帮小弟解决下,找3。3V和5V的LDO找不到啊,晕死。。。。。
不触发

网友:
没人理我啊,在线等啊,找3。3V和5V的LDO谁给点思路啊

网友:
先里后外,先侧一下电源接头的电阻,确定是否短路,如不短路,采取最小化启动。在查开机电路。

网友(2009-07-25):
查一下图纸看看,,,

网友:
看芯片,,但是戴尔的3.3v是在开机以后才有