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内存维修]
现代双面内存条512M用R.S.T测试结果

楼主(2009-06-13):
现代双面内存条512M,颗粒是:HY56U56822AT-D43,用R。S。T测结果是:
0123456789ABCDEF0123456789ABCDEF 0123456789ABCDEF012345
789ABCDEF
找了一个HY5DU56822BT-J换上去诊断卡显示R7
现代

网友:
内存芯片别混用

网友:
原来的是400的 换上去的是333的

网友(2009-10-19):
第七个前面的那个坏··

网友:
双面的咱也搞不清。特别是十六个颗,不知该怎么去数位置了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