这是IBM哪个型号的板子

楼主(2009-06-13):
请问各位这是IBM哪个型号的板子图,收到一块板子,想对照图纸查一下,不知是那个型号。

网友:
A31 或 A30

网友:
芯片组是Intel 82845MP 82801CAM ATI 7800
系统供电IC 1631 CPU供电IC ADP3203+3415 局部用两个1715  充电IC是ADP3806

网友:
刚才那个是A30的吗

网友:
4系列以上的都有u型的缺口了

网友:
多谢各位,可是照A31图纸,只有一个1715

网友:
应该是a31p高分

网友:
可能A30的吧、、、