智能终端设备维修论坛

楼主(2009-06-13):
第一印像液晶伴侣V766,之前可以正常使用,昨天重装系统后,就识别不了。一插入USB接口就提示要安装驱动,然后自动搜索,当然是找不到驱动的。
下了N个驱动来试,某些能识别(设备管理器里没黄色叹号了),但是打开摄像头的图标,没有任务影像。
请问是什么原因呢?
摄像头

网友:
在换个系统试试 原驱动盘你没了吗?

网友:
在运行里打regsvr32 Quartz.dll就可以搞定

网友:
楼上的,这方法不行。
另,摄像头本身是无驱的,当然不存在原驱动盘了。
或者,只好换个系统试试了。

网友:
使用驱动精灵打一下,看看

网友:
下个万能的驱动,一点一点的试吧

网友:
很简单再从装系统的时候就把摄像头插在USB插口里,系统装好就可以了,不用换其他版本

网友:
楼上方法用完 不成 估计是象头 本身问题 估计是线段了 或 头里电路坏了

网友(2010-01-07):
晕呀,还不如打开摄相头看看主控芯片是什么呀,

网友:
呵呵.
这个问题多数是XP系统版本的事.
你换个高版本的XP系统就好了.
低版本的系统文件里没有集成无驱摄像头的驱动

网友:
系统问题,现在很多GHOST版的系统,问题多多,不晓得哪个好哪个不好,摄像头黑屏很多时候是系统驱动不行,是USB驱动,不是摄像头驱动(摄像头没有驱动),也有是摄像头本身的问题,这也好解决,拿到其他机子上一试就知分晓了!

网友:
网上有摄像头万能驱动的,下载一个,然后查找新硬件时路径指向那个文件夹就行了

网友:
用驱动人生试一试啊

网友:
还是先找个机器试一试摄像头