东芝A10 不触发

楼主(2009-06-13):
加电后 ,电流无变化,MAX1718.1904EAI 没有电压.保险是好的,扳子的电池和外接耳机处有进腐蚀痕迹,已经清理好了.
实在想不出来了,请各位高手指点下!谢谢!!!
不触发

网友:
查待机电路.

网友:
加电都没有反应,说明你的待机不正常,先修待机电路吧

网友:
修理了很久了,没办法他进水太严重了.怀疑有断线.最后还是换扳子了.多谢2位大哥支持!!!