NF4怎么加焊桥?

楼主(2009-06-13):
我接了一批NF4主板
想要加焊桥 没有经验(加焊一块845.挂了)
各位兄弟指点一下
主板

网友:
刚焊好一片 是这样的 我没用松香水 用的焊宝 把桥周围都抹上焊宝 然后用风枪吹桥的 周围 围着四个角吹大约3分钟 然后收工 。 我修的这个NF4故障是 正常跑数 到26后不亮 按桥就亮了 然后把桥加焊了一下就没问题了

网友:
恩。吹的手法才是关键,不是所有的板都能吹好,都是有机率的。

网友:
晕死我了
和你一样
26不过
我有几十块
没有工具烦
只有风枪

网友:
用大风筒吹,风枪应该不行

网友(2010-03-13):
土炮我喜欢哈。买不起机子哦

网友:
没工具,很难加焊的