PS/2电路怎么隔离

楼主(2009-06-13):
今天有一台主机,开机键盘的3盏灯不停的闪,诊断卡跑FFFF,时钟灯常亮(正常应为开机瞬间亮一下就灭),
后来有个同事把PS/2 电路隔离了,主板能点亮了.
请教怎么隔离PS/2电路,我问那个同事他不会说

网友:
应该不是隔离了,是他把座旁边的电容去掉不要了

网友:
切断ps/2的+5v供电就行了

一般在附近有一个保险电感或0欧的电阻,拿下它即可.

网友:
有点明白了,谢了两位

网友:
他说的隔离,可能是把保险电阻断路,要不就是把排容搞掉了~~``

网友:
主板能亮了PS2怎么搞好的啊?