GM480D无显示

楼主(2009-06-13):
GM480D无显示,现象为:开机显示器能开到显卡型号,到进LOGO的时候就提示信号超出范围,不一会自动从启,换到没有LOGO的电脑,能进系统,但到XP的那个画面也是黑屏并死机

网友:
用DOS测试没有。。

电压波动是否正常?

外关有无损坏?显存?GPU?。。。

网友:
这不能按无显示的  方法处理了  超范围  不是好兆头