电脑电源超级奇怪为题?急!!!

楼主(2009-06-13):
电脑电源开机玩的时候屏幕会有闪动?不玩不闪? 开机都一切正常,电压测试一切正常,
在系统玩的时候 不打开什么东西,屏幕布闪动,一打开东西就开始闪动,不玩就又不闪动了。
谢谢大家!
电脑

网友:
在线等待中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

网友:
楼上的凭什么说是电源的问题?

网友:
我刚换了个电阻好点了,但是还有一点点, 我是在给人家修电源呢,本机上的一切正常,换上这个就出现这个问题了。

网友:
是什么牌的电源啊 换了 一个同型号的电源???

网友:
换个电源试一下 啊 看看到底是哪里的问题!

网友:
查一下滤波电容