IBM T61 罕见故障

楼主(2009-06-13):
小弟有款IBM T61触发后电流跳变到0。86后掉到0。03后又重启,还是第一次碰到这种情况,望哪位有经验的朋友可以指点一下~~
重启

网友:
看是不是缺少那组供电

网友:
查一下内存北桥显卡的供电是否正常

网友:
温州小强
我个人感觉应该是内存没过,已经量过内存供电跟AD线阻值都正常

网友:
应该是掉电后自动触发吧!