技嘉8IR533做系统死机!

楼主(2009-06-13):
我有一块技嘉8IR533的板子,装系统有时候走的多些,有时候走了一点就死,可是在DOS下怎么试都没有一点问题。我把CPU座和北桥都加焊了一遍,结果装系统还是一样,现在真是没有一点办法,请高手们有遇到这种问题的给小弟说下,感激不尽!
cpu

网友:
换跟内存试下

网友:
摸一下有没有过热或发烫的元件

网友:
我的那个主板和你的一样...郁闷中

网友:
也许是你的光驱和光盘问题,换换使

网友:
内存可能有问题,前短时间我也碰到这样的问题,内存测试也没有问题,就是不可以装系统和进系统,换了内存ok

网友:
注意下CPU温度,更换内存条

网友:
如果时钟不正常的话也是这样的```````

网友:
内存供电 时钟看看 硬盘有无坏道 还有南桥

网友:
我也遇到过,除了主板没换什么都换了还是不能装,是不是要装安装版的XP呢,我看着慢就没装了,最近换板就OK了

网友:
我也碰到过几例这种问题,基本都是内存的问题。尤其是集成显卡的板子问题更明显。

网友:
8IR533南桥故障多,多是南桥内存等部位出问题啦