电脑不启动,是CPU烧了吗?

楼主(2009-06-13):
加电时CPU内核电压正常0.95V,关电量内核电压对地阻抗15欧姆,拔掉CPU量电源对地阻抗150欧姆左右,是CPU烧坏了吗?但是为啥内核电压正常呢?
cpu
电脑

网友:
楼主有没有测试过别的电压和信号。。电流多少。。。cpu 电压这块是正常的

网友:
应该没有烧吧、、、、、、、 组织小是正常的、、、

网友:
没跑代码卡吗
跑多少

网友:
不能这样判断cpu坏

网友:
这个是正常的

网友:
楼主:现在是什么现像要说清楚呀,这样我们才能更正确的帮你啊,主板的供电都正常吗?

网友:
CPU一般不会坏的.