双敏7300GT128M显卡,开机屏幕中心显示有少量的小花点

楼主(2009-06-13):
双敏7300GT128M显卡,开机屏幕中心显示有少量的小花点,五块都是同样的毛病

网友:
显存型号?三星的K4J55323QG-BC14?
GT双128显存损坏的基率占95%

网友:
基本坏玩  显存  怕的 花点  O(∩_∩)O哈哈~

网友:
内存颗粒型号是K4J52324QC-BC12    4片颗粒

网友:
有小花点  基本上是修不好了

网友:
回复 网友A:

可能是漏液了那是没法修的!

新诚达 -8

网友:
先回焊 不行再换显存看看

网友:
换显存后100%可以解决这个问题啊通病哦

网友:
谢谢各位,那就不修了,拆件用

网友:
问个经验上的问题和没有搞清楚的问题,四片显存同时坏,这种概率很大么?什么样的原因会导致同时坏?这是我一直没有搞清楚的问题.

网友:
怎么去检测一个显存颗粒的好坏呢?