请大家谈谈都用什么方法破解XP系统登陆密码的!

楼主(2009-06-13):
XP系统登陆被别人设置了密码,进不去系统了,除了重新做系统外大家都用什么方法破解登陆密码的!
进不去系统

网友:
我在网上下的ERD,是启动盘,带WINPE的启动盘ISO文件, 很好用!!可以在里国直接改登陆密码的!!!

网友:
这样的软件很多,一般做的WINPE盘都带,搞个U盘装上WINPE.

网友:
用GHOST XP系列的电脑公司特别版的就能破解了,里面有操作选项的,你光盘启动看下子,一般在最后几项里。

网友:
能否不用软件破解
!!!
谢谢大家的回答

网友:
傻孩子 ,为什么不用软件破解,简单的解决方法不学,你搞那么复杂干么,没光驱放光盘就往U盘装个Pe咯,再简单不过了

网友:
系统安装盘里有破解密码的软件 自己慢慢看

网友:
问题是ati的板子许多都不支持做的启动盘

网友:
把SAM 删掉

网友:
为什么要破解啊,显得技术很高是不是呀,呵呵!!要破的话GHOST装机盘里有一个一键破件的,很简单的

网友:
可以试一下用超管登陆 看密码是不是空的

网友:
随便弄张盗版的GHOST盘,里面都有破解登陆密码的,不用软件是不能破解的(×人除外)别外楼主好像把帖子发错地方了

网友:
重启电脑按住F8选择带命令行的安全模式 进系统强行改密码

网友:
听过用光盘 可以破解的 ,进安全模式 也可以,高回头试下。咯咯!

网友:
电脑城装机版的GHOST版系统盘都可以破解的。
首先记住登陆系统的帐号,直接删除该帐号下的SAM文件重启就可以啦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