810主板无CPU复位,求助!

楼主(2009-06-13):
一块810主板,集成显卡,CPU供电,时钟,PG都正常,无CPU复位信号,PCI\内存\AGP复位正常!求教维修方法.北桥用风枪加焊过!

网友:
其它都有复位,CPU的复位是经北桥复位给的,查下北桥复位正常啵~~``

网友:
重新加焊北桥后,复位电压正常,但不跑码.请教维修思路.

网友:
刷BIOS看一下,或压南桥试一下

网友:
也可以查下南桥旁边的晶振,,,,或许点一下就跑码了,,,,我有个主板就是的

网友:
查北桥相关电路!!!!