镭风9200SE,CV版,黑屏

楼主(2009-06-13):
科嘉镭风9200se,cv版,显卡黑屏。今天维修啦此卡,下面把过程写下来。(1),把显卡插在主板上,开机,诊断卡过,但显示器无显示,黑屏。(2)因为过诊断卡,所以接下来测VGA接口电压,对地阻值。1,2,3,脚对地阻值各是36欧姆,二极管当测量。13脚阻值458欧姆。14脚620欧姆,(3)发现13,14脚阻值有太大差异,理应在40-50欧姆之间。接下来,顺着14脚的线查到一个小芝麻官,A7w,分别测一下三个脚的阻值,发现此管击穿,  换掉,测阻值是480欧姆左右。正常。(4)重新把显卡插到主板上测电压。发现还是黑屏,测1,2,3脚电压,在0.03V左右,13脚14脚没有电压,小芝麻官已换掉,为什吗呢?顺着线查到连接A7w的小电阻开路,上面标着510.  13脚的同样。随即找一同样电阻换上。(5)上机试,哎!好啦,显示器出啦自检画面。接着进系统。正常啦。终于修好啦。随后把电压查啦一下。1.2.3.脚0.03V左右。13.脚0.03V(不接显示器时4.1V)14脚0.47V(不接显示器时3.7v。
本人是新手,还望各位前辈多多指点。

网友:
重新把显卡插到主板上测电压。发现还是黑屏,测1,2,3脚电压,在0.03V左右,13脚14脚没有电压,小芝麻官已换掉,为什吗呢?顺着线查到连接A7w的小电阻开路,上面标着510.  13脚的同样。随即找一同样电阻换上。5)上机试,哎!好啦,显示器出啦自检画面。接着进系统。正常啦。终于修好啦。随后把电压查啦一下。1.2.3.脚0.03V左右。13.脚0.03V(不接显示器时4.1V)14脚0.47V(不接显示器时3.7v。

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???????????????????
你自己看看你写的什么?
不感觉有点矛盾吗?

网友:
不发表任何观点和看法,,我是云里雾里捋不清扯不直的晕

网友:
对不起各位,本人文采不好,让各位见笑啦。本想把日常的维修经历写下来,可是思路写的有点乱。我会努力的。谢谢,谢谢版主们的关心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