ASUS不亮

楼主(2009-06-13):
华硕笔记本开机不亮,代码F705,,请教中??

网友:
LZ就只会看代码卡吗,表笔都不愿动一下,看一看电流跳变,量一量主板工作状况,要缩小范围,针对性的发问.

网友:
电流电压都正常,,,之前是加焊过北桥,,

网友:
代码F705 含义什么?

网友:
情况不明,不好判断

网友:
过内存了没有~??
可调电源电流跑到哪?

网友:
确实 不好 判断      我 乱断   就 是 显卡问题了

网友:
华硕的板.看代码没什么意义...你还另找别的方法判断吧.