主板上的那些小的晶体都是些什么啊,应该怎么称呼啊,请各位帮小弟解答一下,先谢了

楼主(2009-06-13):
主板上的那些小的晶体都是些什么啊,应该怎么称呼啊,请各位帮小弟解答一下,先谢了

网友:
修主板,基本知识,电阻,电容,三级管,场管,保险,电感等!

网友:
你是说三极管吧,具体分析吧,也有可能是场管

网友:
俗称“芝麻管”,就是这些小器件

网友:
旁边这些小的东西,我在网上查,是叫晶振吗?
看这些东西,和我小时候看过灯管跳泡里的挺像

网友:
芝麻管?有点意思
那就是说和2楼哥哥说的那些呗

网友:
LZ的相照得很清哦!请问一下是用什么数码相机照的呢!

网友:
你是说那个蕊片,最大的是BIOS蕊片

网友:
你是主晶体管和IC吧  一般就是三极管二极管 和集成电路了  最好是先学习一下基础吧

网友:
恩   是有32.768  14.318  25 等等

网友:
看看旁边的编号吧,R  开头的是电阻  C  开头的是电容  L开头的是电感  X开头的是晶振  K  开关  Q  一般代表晶体管,。。。。。。 等等 ,这些都是最基本的东西,做维修的最开始就应该先把这些搞清楚

网友:
十三天哥说的“新手专区看看去”