HP1320激光打印机报错 求助大家

楼主(2009-06-13):
HP1320激光打印机报错 报错指示灯 指示如下,这样的报错在机器的维修手册中也没有找到代表的含义。
橙色灯常亮,两绿色灯同时闪  见下面的面板图

网友:
检测下 定影部分吧!

网友:
定影部分其实已经都查过了,没有查出什么问题

网友:
还要查各传感器,是否完好

网友:
查出原因了  又来了一台相同的机器 换了主板就好了  原来是主板的故障,