关于刷MUC程序的问题!

楼主(2009-06-13):
一个屏型号为:SVA190WX02TB
MCU型号:TSUK16AK-LF-T
刷什么样的程序,可以像刷2025L那样的通用19寸程序吗?
问题

网友:
不一定支持的好,买块通用驱动板

网友:
19宽屏的 可以用通用板2025L 程序也要用2025的程序

网友:
做人要低调
如果原装板刷程序,你要找原程序才OK
如果是用通用板代换,如乐华2025类的,就要刷通用板程序,不能把通用板程序刷到原装板的.

网友:
程序也有区别的,针对不同的板