大家怎么在加热钢网时避免变形呢?

楼主(2009-06-13):
风枪植株时开多少度加热呢?我用的是快克857风枪,去掉风嘴开300度加热钢网受热变形严重。温度降下去后钢网又恢复了。大家植株时怎么对钢网时预热啊?

网友:
钢网太大了.  最好放好球,拿掉钢网,下部加热.

网友:
带网加热变形难以避免

网友:
主要是你的风枪温度太高,一般来说用850基本变形但是用现在的无铅系列基本没有问题。我现在植球用快克857温度280风量4很快就能搞定。

网友:
很简单,手法问题,先用温度低一些均匀加热就可以保证变形最小。 另外温度开的过高也会使钢网变形。

钢网越薄也就越容易变形。 厚了就会好很多。

网友:
很简单,手法问题,先用温度低一些均匀加热就可以保证变形最小。 另外温度开的过高也会使钢网变形。

钢网越薄也就越容易变形。 厚了就会好很多。
引用 网友A:

楼上说的对。均匀加热是关键.钢网质量也重要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