注意反馈回路中的TL431

楼主(2009-06-13):
一、ATX电源,通电瞬间有5VSB,然后消失!
    分析:有5VSB,说明高压部分基本无问题,副电源开关管也能正常起振。怀疑反馈电路故障,同时更换TL431及光耦。再通电试机,OK!
    二、高迪936焊台不工作。
    分析:拆机,检测变压器初、次级阻值基本正常且保险管完好,但通电次级无电压。观察次级经半桥整流、滤波后,再经TL431稳压,给功放HA7XXXX(对不起,忘型号了 )4脚供电,怀疑431故障,更换后开机,焊台可以工作了!
    呵呵,学修主板,把焊台也搞好了。

网友:
其实TL431很少坏的

网友:
修过一台爱普生打印机ME1的电源输出电压低就是因为TL431坏了!

网友(2010-04-05):
TL431是很重要的啊