独立显卡无法正常使用

楼主(2009-06-13):
一块不知名的775主板、2.66CPU
拿来的时候是内存报警
查是内存供电块烧了
换了主板正常启动
但随后的问题是:
接独立显卡可以正常启动
走完XP的LOGO画面即黑屏
经查看信号输出已经转移到集成显卡口
独立显卡已经换了几块无效果
BIOS还原也不行
去掉独显
板载显卡所有功能都正常
怎么办?
刷BIOS用的文件有吗

网友:
很有可能是北空焊了,你可以量一下PCI-E 的阻值是否正常。

网友:
试试看能否从BIOS设置里把板载显卡屏蔽

网友:
那是agp的吧。我也遇见过。我的方法是显示属性里调成独立显卡禁用集成显卡,这种主板好像bios集成显卡无法禁用,想不调的话,话别的显卡试试nv的试试,你的好像是ati的卡

网友:
板载显卡不能关
只要屏蔽掉
还是走到XP logo画面的时候就死机
还是信号转到板载上了

网友:
那个卡好象是七彩虹的9550,换个显卡试试

网友:
显卡金手指和插槽清洁下,还有显卡供电查下,不行换个电源试试!!!!!!!!!!

网友:
我想这跟板和显卡没关系了,因为能显示,只是系统界面显示交换了卡,与设置有关。
你这样试试:就是插上独显后,显示器数据线接板载的显卡,进入系统后在显示属性中选择你的独显为主显示。并先最好是调800*600的分辨率。  记得以前我在搞一套3D扫描设备时,因为接的是双显卡,开机进系统前的画面是在第一张卡上出现,而进入系统后就在第二张卡上显示了,所以要进显示属性中去调。

网友:
查一下PCI-E旁的供电三极管电压是否正常

网友:
这个问题应该是插槽和北桥脱焊的问题,一般北桥脱焊的问题可能大点的

网友:
这几天比较忙,没顾上弄
今天试了下
按照 张酷比 朋友的方法设定后正常
的确是双显卡设置的问题
再次感谢楼上所有的热心朋友!!!