IBM T61这种故障有谁碰过吗

楼主(2009-06-13):
小弟有款IBM T61触发后电流跳变到0。86后掉到0。03后又重启,重启以后就电流就停在0.86A,望哪位有经验的朋友可以指点一下~~
重启

网友:
插内存了吗?
有自检声音吗?

网友:
代码跑多少啊?测一下各组电压正常不。

网友:
五道口维修
恩,插了,怎么听自检声音噢`~

网友:
可能没过显卡~!!

网友:
我量到电感L5没有电压,想请教一下IBM T61的电感L5正常是多少伏,是供给什么芯片的,由哪个芯片控制