不加电主板

楼主(2009-06-13):
大家好,我是一个刚接触主板的小菜鸟,想请问一下我手上现在有一块精英的865,插上电源的四针开机风扇只转了一秒,然后就停下,两秒后又继续转,又停,拔掉12V那四个针角,就可以通电.加上假负假测的四大电路都是正常,测下管也是正常,请问现在应该怎么办.

网友:
明显12v短路啊。可以不使用4pin,或者修.

网友:
看下 是 不是12和电压短路了   没有的把内存拔掉看会不会报警

网友:
没插12V显示器无显示..

网友:
12V是专门为CPU供电的,哪能不用?查查哪里短路了。场管、电容、控制芯片?

网友:
找到了,是BIOS的问题.

网友:
换所有的上管

网友:
刷新BIOS看看好不好

网友:
回复 网友A:

说清楚,BIOS那里的问题