富士康915PL7AE-8S CPU供电短路

楼主(2009-06-13):
富士康915PL7AE-8S主板,cpu供电部分短路。测得CPU旁的二级管阻值偏小,只有5欧,而好板那个阻值有几百欧,跑线就是跑步出来是哪短路,那主板下管好和其他的不同,基极和S极是通的,刚开始修的时候还不小心把所有的下管都拆的丢了,后来才发现不是下管击穿的问题,但还是找不都短路的地方,那位师傅修过这样的情况,说一下。

网友:
你得量下子电感的对地阻啊,就是管子后面的几相供电的大大电感,要是阻值偏低,几乎对地,北桥坏的多,

网友:
富士康的主板场管坏得连电源管理芯片一块换,不然用不长时间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