本人初学修ATX电源的案例

楼主(2009-06-13):
同行修不好的小机箱配的原装电源后拿来两个给我这个生手练习,死马当活马医的。此电源也不常见,没有图纸,对ATX电路也不熟悉,于是拿相机照了一张电路板地面的图,打印出来,然后对住实物一个一个元件地标上,标好后拿回家再逐个描出图纸。查了些关于ATX电源的资料做参考,大概把各部分理清楚了。因为故障现象是没有5VSB,所以主输出回路没有全部整理出来。第二天有空时才对著手绘的图纸开始诊断故障。拿了一个电源先换开关管5H0165R, 接上电,准备测5VSB,突然 “啵”一声巨响,赶紧拔掉电源,检查,12V输出的3300U的大电容爆了。原因是我为了手绘图纸焊掉了电源上控制开机关机的那个小电路板,以为等有了5VSB后再焊回去,原来这样不行哦,电路没有受控,所以出现意外。赶紧把小电路板焊回去,加电再测5VSB,没有,傻眼了,先放一放,换另一个电源修吧。检查另一个电源,发现开关管5H0165R已经不在上面了,保险管也没有了,于是补上保险管,换上5H0165R,有5VSB了,再接上12V风扇,短接绿线和地,风扇转了,修好一个,OK。再回头仔细检查先前那个电源,测5VSB,有脉动输出。测5H0165R的2脚Drain为300V,3脚VCC只有11V,4脚FB有0.45V。和同型号好的电源比较,2脚Drain为高压脉冲,万用表量此脚会死机,3脚VCC为20.7V,4脚同样是0.45V,判断没有5VSB回路没有起振。检查启动电阻360K正常。于是检查4脚反馈光耦,发现输入端1,2脚二极管正反向均不导通,肯定坏了。进一步检查TL431,1,3脚正、反向均导通,没有二极管的特征,同样判定坏掉。拆其他电源上的4脚光耦和TL431换上,电源终于修好了。

网友:
有感想
但短接电源,风扇转不等于电源正常了,我有个电源3.3V橙色线、输出11V,害我烧了三块主板

网友:
电源修好后一定要记得测量那三路电压都正常的情况下 再交给客户!小心驶的万年船!切记

网友:
回复 网友A:

多谢楼上两位的提示。

网友(2010-03-24):
回复 网友B:
又来了一个同型号的电源,同样是817光耦坏,5H0165R炸掉,保险断。第一次拿来时换了就好了,两个周后返修,还是这三个地方坏,换上,测量阻值无异常后加电,这三样东西立刻烧坏了。反复3次,元件在焊上去之前都测过阻值没有问题的,板上各处也量过,3.3V的阻值略低了一点,正常值80,这个板70,其他没有发现什么问题,板上主控芯片3842的阻值也正常,实在找不到烧保险的原因,在此求教下电源高手,留下本人的QQ:34597297, 有愿意交流指教的加我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