hp DV6000 2000 3000 通病的处理方法

楼主(2009-06-14):
在修过几十台的dv 6000 2000中。。。。刚接触HP这几种机型的时候一拿到手显卡空焊。。加焊一下..十几天到一个月返修....还是显卡问题...然后重新植球....有些过几个月就返修有些没返修.。后来发现都是客户散热工作没做好。。。这些机型本身的散热系统也不好...。。所以每次重植后都把cpu风扇都接到usb 的5V上。。后来客户发现声音太大。。。。在网上发现这些机型都可以通过刷最新的bios可以调整cpu 散热的......。。说到底主要是重植和散热做好了。。就决对不会返修

网友:
LZ真的能保证这样操作后就绝对不会返修吗?如果LZ自己也保证不了,就不好说绝对。这样会误导其他朋友。

网友:
这种问题一直也很头痛,通过刷BIOS来调整散热温度降了多少?经你这样测试能延长多久?
倒可以试试看.等于又多了一种方法

网友:
这么好的经验,给楼主顶起来

无边思绪 -4

网友:
我是新手感觉DV2000见过确实好多显卡问题导致的白屏啊花屏啊等等,值显卡的确好多返修的

网友:
的确是的,真的好多机器有这问题啊

网友:
呵呵,返修的根本原因还是重植或加焊有缺陷,其他的方法辅助下是可以有效的。我试过DV3000的机,拿去广州搞多次都不行,最长的一次保持时间3个月不到。后来在好的BGA台上作过一次,已经过了5个月还没有返修。

网友:
一客户在我们这修V3000,返修了几次,后来太烦了,给卖了,呵呵。返修太厉害了

网友:
LZ 接到笔记本的时候的是什么现像啊,我看了好长时间没有看出来的什么现像?

网友:
要买个好的BGA台才行吗

网友:
本文太夸张,你才修多长时间,到时候返修修死你

网友:
在我看来.从植没用.无铅的都热开焊了,植有铅的更是不好用, 这机器修的太多了,没想出什么好办法, 这机器我从不取下来从植珠.直接加焊.还是无铅好一点,但有些加焊没事,  有些就不行,

网友:
这是不是设计上的问题!

网友:
这样要是能确保不返修就好喽,这是一个很棘手的问题!

网友:
DV系列的一定要保证风扇散热良好才行

网友:
卖酷冷散热底座给他

网友:
1# 温州小强 我的5000现在开不了机!开机电源灯亮风扇转光驱有动作,几秒钟全部停止了。只有电源灯闪亮黑屏。原来使用中开机CPU就80多度,垫了散热垫也解决不了多少。现在开不了机了,也是显卡的问题吗?谢谢!

网友:
我这里加焊显卡的话也是会返修的,有更换显卡返修时间会长点,有些到现在都没有返修回来,不过风扇一定要除尘干净。

网友:
还是先加焊。。。每次温度提高。。

网友:
先加焊,不行再换