今天修好了一个多彩310A电源

楼主(2009-06-14):
手上有一个别人换下的多彩 310A电源,虽然是多彩的牌子,但是质量不怎么样。

   故障现象为短接后风扇转一下就停,不启动。

    通电后,测量待机下绿线和紫线电压,一个3.6V,一个5V,正常

    拆开清理干净后,肉眼发现在7500B附近有2个小的电解电容鼓包,立刻拆下更换。

    心想应该好了,于是短接绿线后,同样是转一下就停。

    继续测量待机下的7500b电压,发现4脚3.6V,12脚12V,8、11脚2.2V,正常,看来周围电路也是没问题的。于是怀疑是散热片下的3个肖特基2极整流开关管,拆下后检查没发现问题,都是好的。

    装回去后,再把7500B附近的2个C945三极管拆下测量,也是好的,这下没辙了。

    测量输出部分的所有电容,似乎也没发现问题,折腾了一个下午,开始怀疑是7500B损坏了。

    于是重新测量了待机状态下7500B各路电压,如下:

    1脚:0V,正常
    2脚:0.12V,不正常(正常为2.5V或者5V)
    3脚:约0V,正常
    4脚:3.6V,正常
    5脚:1.12V,算正常(正常为1.5V)
    6脚:3.6V,正常
    7脚:地,当然为0V
      8脚:2.2V,正常
    9脚:0V,正常
      10脚:0V,正常
      11脚:2.2V,正常
    12脚:12V,正常
    13脚:0.10V,不正常(正常为5V)
    14脚:0.10V,不正常(正常为5V)
    15脚:0.10V,不正常(正常为5V)
    16脚:0V,正常

    由于2、13、14、15脚的电压均为7500B生成,因此,基本能断定是7500B损坏
    拆下后更换一个TL949集成块后,各脚电压正常了。通电,短接后风扇呼呼转起来了。

    接上废光驱、硬盘后短接测试,各路输出没有发现问题,电源修复。

    心得:不要忘记把7500b的各脚待机电压都测量一遍,如果发现某个脚的电压存在问题,就要检查该脚的电压是哪里给的,如果是外围电路给的,就要看看是不是该路上的元件损坏,如果是7500B自己生成的,就是自己坏了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