联想410M进水后,声卡与USB丢失

楼主(2009-06-14):
真搞不懂,进水进的是北桥,怎么进了系统后声卡的设备完全没有了,插上USB设备也变成了Unknow Drives,USB量了以后5V和D+的2.8V都有,但就是不工作.可USB和声卡不是都归南桥管吗?
还有量到X300的显卡的1.25V供电有对地只有5欧左右的阻值,可是开机量电压又是正常的.

现在清理已经干净,可以开机可以进系统,可是声卡没了,重要的是USB也没用了.个人觉得USB的线路和元件没问题,倒像是U盘或者Mp3里的晶振摔坏时表现的症状.Pll时钟芯片会有问题吗??我的意思是时钟芯片坏了会有可能总的时钟没坏,只坏一小部份吗?

请各位师傅帮忙看看,谢谢

网友:
换南桥试一试

网友:
时钟芯片好换些,先换了试试,不行再干南桥.

网友:
南桥坏的可能性大

网友:
声卡与USB均是南桥管理的,如果是时钟电路的话,你不能进入系统,除非时钟其他部分都好,就是共给声卡、USB处理电路的时钟出问题,这种可能性太小。所以这两个独立的部分有问题应当在它公共的部分。一般是南桥。

网友:
换南桥,一般是南桥

网友:
那完了 ....换南桥  一般这价格都要很高,可是才跟客户报了个150,搞毛了

网友:
没关系,建议加个外接声卡。

网友:
可能是南桥的问题啊

网友:
价钱那是当时说的。   先给客人个价钱。。  要修就干SB/。  不修你也可以试试哦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