板载网卡雷击损坏,如何上网呢

楼主(2009-06-14):
板载网卡雷击损坏,如何上网呢,用一个PCI的那种,但是在设备管理器中找不到,(板子是七彩虹的,独立显卡)。如何在COMS或设置呢,或者是如何处理才能上网呢,谢谢了。

网友:
要先把主板上的网卡芯片拿下来,

网友:
取掉板载芯片,加插PCI网卡,不过还要在BIOS中禁用板载的LAN网卡.

网友:
焊下板载网卡,BIOS里禁用。在装PCI网卡。实在不行,还可以买个USB的网卡用啊。

网友:
可以更换一个同型号的网卡芯片,你要是家pci的网卡,要先把板载的网卡芯片取下来,在bios里面把板载的网卡禁用就 OK 了!

网友:
如果只是网卡芯片就击坏只要换一个网卡芯片,或者把坏芯片取下装一个PCI网卡就行了.但还有一种情况就是南桥的网卡模块损坏的话就没法了,就算你加PCI网卡也没有,网卡用不了的
引用 网友A:

估计楼主这种情况问题的可能性大一点

网友:
都听过很多师傅说拿掉板载网卡,再禁掉。我都试过,真的没办法插其它卡了,如插满了。可以用USB网卡

网友:
很显然PCI插槽全无用咯。。。

网友:
有的主板换拆机的同型号的网卡芯片后,还要把男旁边一个 8脚的寸储器一起换掉才能正常使用。我就遇到过类似的问题

网友:
用USB 的网卡