关于dell 成就1000的短路问题

楼主(2009-06-14):
来的时候插上电源后,适配器灯就熄了,明显短路,拆开后检查一电容短路,换掉后,插上电源后3V5V正常,但是一按开关后就又熄了,一查又是微短路(15欧),不过位置找不出来了,用3V烧后MAX8745和北桥发热,另外北桥上有电容只有8欧,是不是北桥坏了啊,{取了8745还是微短路的15欧}
DELL

网友:
北桥8欧 9欧不一定短路

网友:
我又用假负载打内存的阻值,数据线无阻值

网友:
无阻值是0欧或者无穷大都是北桥不正常啊

网友:
做桥吧,很多都是桥的问题

网友:
明显北桥有问题。但北桥阻值几欧不一定桥坏了。现在的显卡就几欧

网友:
谢谢了,已经送去做桥了