飞利普107Q62显示器菜鸟维修有新进展问题求助

楼主(2009-06-14):
( 飞利普107Q62,显示器上无开关的,插上电源就通电的.)

显示器是关机没断电,被雷打坏了,开机无任何反映, 关于这个以前有发个贴(http://www.chinafix.com.cn/thread-111610-1-1.html),现在是这样,我把显示器电源插座旁的保险换成一个60W的灯泡,这样目的是防止烧坏开关管, 现在是插上电后灯炮会微亮一下,接着就不停的熄亮熄亮这样,并且伴随着有吱哒吱哒的声音(好换是一种开关在自动开 关这样),且显示器前面的指示灯也是一闪一闪的(闪的规律是:显示器的灯亮,那么灯炮就灭;显示器的灯黑,灯炮就亮),显示器的屏幕却一点反应也没.

请问这种现象正常了吗?那里还有问题?  我能把灯炮取掉换上保险吗?  下一步要如何做了。

   谢谢了

ASF格式的,暴风影音可以打开

网友:
在线等待,  急求师傅指点。

网友:
你说插电就有电,不开,也通电?首先就是开关有问题,再就要查开头稳压电源了,整流桥,大滤波电容,电源管理芯片!不插电,直接打通路,看哪短路了。你有没有学过显示器维修啊?我怀疑,建议去报个显示器远程培训再修,或送专业维修点。

网友:
我想开关坏了先不讨论先,我只想知道我现在可以上保险吗?  就我上面说的状态正常吗? ,如果上了保险会烧坏其他元件吗?

    显示器如图,就正面一个开关,第一次接灯泡试机时有按过开关,但后来就接电就通了。

网友:
你就上保险丝,看看负载吧,灯炮一灭一亮说明电源是正常的了

网友:
好谢谢“网上浪人”的肯定回答。    别外想问下如果一台好的CRT显示器取下保险,而把保险换成一个串连的灯泡会是什么情况???

网友:
这个好难说,根据我的经验,有多种情况,一个是我刚才所说的,一亮一灭,还有是长亮,不过这种情况比较少,最多的就是一亮一灭!液晶几乎是全灭!!如果真的出现是一亮一灭那说明电源我敢肯定是好的!

网友:
好了,谢谢上面各位大师回贴,和经验,下午试了,OK,显示器修好,  哈哈,好开心。第一次成功的经验。

  一台雷打坏的显示器飞利普107Q65 ,通电无任何反应,后来自已动手,跟据自已在电脑维护方面的以验,且了解一点点主板跑线路的知识,以及在论坛中学习和借鉴,并讨教,(在这里很谢谢好多好多热心的师付,和会员,能无私的分享自已成功的经验,并能耐心的指点初学者。  ),换了一个TEA1507P的8脚集成IC和一个PNK7N80的开关管,  (其实之前可能就是TEA1507P这个坏了,只不过我开始代换错了,所以就烧了一个7N80P,昨天去电子市场找回换了。

网友:
呵呵,灯泡亮与灭其实要看灯泡多大,还有显示器功率多大了,还有显示器亮度调多高什么的,由于显示器功率不确定,,这样接灯泡无助于判断,应该断开行电路,在行电路上接一个灯泡做假负载,由于灯泡的功率是固定的,这样才能有助于判断,这样才可以应用到别的显示器上维修或者电视维修。由于液晶显示器功率小,所以接灯泡一般是灭的,修不同功率的东西,保险丝上接不同灯泡,我们修29寸电视,一般接的是200W灯泡,行接100W,这样的方法还用到修电磁炉上呢。

网友:
受教了,谢谢“快乐的筷子” 不知能否方便留个QQ呀,往后有问题请教, 我的QQ是609361809

网友:
在保险处接上灯泡是个不错的办法,,如果电源部份有短路,那么灯泡就相当于一个负载,这时灯泡亮,不会烧坏其它元件,如果通电灯亮一下就灭,或者一闪一闪的,,表示电源已经开始工作了,这时可以放心的装上保险丝了,,

网友:
可以装保险了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