大大们。。帮我看下

楼主(2009-06-14):
联想笔记本适配器。。19V的。用表测输出正常。。也就是有19V输出。但是插上机器开不了机。。好象是没电给机器一样/用另一个可以开机。我拆开来看。。也没见那里有什么明显的问题。接头也很完好。。有师傅碰到这种问题吗???该怎么办?

yzz163 -12 标题不清/内容不符

网友:
接上笔记本后测量主板上的电压。按下开机键看看电压有没有变化。下降的太快的证明电源适配器的负载能力下降了。直接没供电说明开关电源直接保护了。还有一点。最好调换电源适配器的输出电源线。有时候外层的地线容易断线,小电流的时候没问题。一上大电流就立即内部打火断路。还有输出电源插头也会接触不好。多检查吧。电源适配器价格也不高。换个也行

网友:
你加一个大功率电阻测试一下你适配器输出电压,如果不正常,说明带负载能力有问题。

网友(2010-06-23):
适配器内部有软击穿   里面又没几个件   你尝试着修一下   本子都可以修  这东西还不小YS

网友:
拆开主板量下VIN处有没有电压就知道是适配器有没有坏