T30CPU不工作

楼主(2009-06-14):
我有一IBM     T30.待机为0.3.开机之后走到.0.88请问是哪里的问题.我换过BOIS还是那样.高手指点

网友:
待机0.3是又短路得地方.你看看有没有发热得芯片.

网友:
bois发热。我换了。还是那样。我量了没有短路的。

网友:
是不是BIOS没有供电哦,用示波器量下BIOS的AD线,看波形是哪里没工作

网友:
跑码了没,片选 到了没

网友:
BOIS有电压.都正常.跑了.00.CPU不工作

网友:
亮了.做被桥了