LENOVO R60e不上网

楼主(2009-06-14):
遇到一台LENOVO R60e的机器.开始是不能上网.换了网卡和隔离变压器后能上网了,但是在用了一小时候就会出现受限的提示.后又换了一个网卡芯片.现在能上QQ,但是又打不开网页.在换芯片还是一样的现象.请各位高手指点迷津啊.等待中/.........
芯片

网友:
会不会是系统的问题??还有,换上的网卡焊接没问题吧?不会是虚焊了吧

网友:
能上QQ说明网卡工作正常了,域名解析方面的问题,QQ不用域名解析,看看IP设置有没有问题.

网友:
应该是IP设置问题

网友:
CMD窗口下,PING域名试试能不能响应,这种情况下,软件系统的故障高达99.9%

网友:
qq能上不能打开网页。肯定是软件的问题了。

网友:
能上QQ不能开网页,应该是DNS设置有误

网友:
应该是你的路由不稳定了吧!!

网友:
你能上qq,说明硬件连接完全正常,网卡没有问题,我也搞网络,一定是软件问题

网友:
还是得排除外设同软件问题先