楼主(2009-06-14):
现有一显示器,初始现象为开机无显示,变压器哒哒响,查各路电压都很低,断开50V后,其他各路电压正常,检测后发现行管和二次升压管都坏了,由于二次升压管是irfs634b的,手头上没同型号的,所以换了个irf630b上去,结果故障依旧,求高手给个解决思路,谢谢!
显示器

网友:
630的耐压值没有634的高。最好是换同型号的上去。

网友:
那irf634b的找到个,换上去同样症状。

网友A:
换了二次电源和行管,还要看看还有没有短路,看清楚点才开机!

网友:
估计要换包了
郁闷

网友A:
呵呵。。
现在的包好贵哦、。。。。

网友:
Y512600007*1,,
直接不修算了
修下也没什么赚头