一台DELL D510M 求助

楼主(2009-06-14):
一台D510M的机器,有0.01的待机电流,按开关键后,电流上升到0.05,过2-3秒钟掉回到0.01的待机。拆开测量发现如下情况

1、SUS_PWRGD信号已由SIO正确的发出。
2、南桥有+1.5SUS,+3VSUS电压,南桥晶振也正常起振。
3、南桥未有SLP_S3#信号发出,导致SIO未发出RUN_ON信号。

更换南桥后,故障现象相同,因此,判断应该是南桥的外围电路异常所致,但查不出故障点在哪,还望DELL维修高手指点下,此种情况下故障点的大致区域。

网友:
没有SLP_S3#很正常,它是先有S5#后有S3#的吧。看一看南桥的上电时序就知道了

网友:
此机已修复,其中的曲折让我自己了体会了一下全面检测的重要性

当时就想着SLP_S3#不出,导致无RUN_ON信号的事,直接杀了南桥,结果还是未能解决问题。于是开始考虑南桥的外围电路,在测量3VRUN的对电阻值时发现异常,3VRUN对地只有2欧左右的电阻,于是在3VRUN处加电烧,加到0.9V左右,摸北桥有温度,拆北桥,测量依然短,继续加电,摸到U175处VGA输出管发烫,直接拆除,测阻值已正常。

上新北桥(855GME),机器顺利跑码至亮机