数码卡跑 24 不能完全自举。。。

楼主(2009-06-14):
一 七喜电脑的主板。 富士康的板。。。  开机有显示,可以进BIOS, 就是启动到第二画面就一个光标一闪一闪的。。。
第一个画面显示的是  显卡, CPU  内存,  硬盘。。。  完了第二画面不是就要显示 其他的IO设备了吗\、 然后就自举到 硬盘引导。。。  现在就在第二画面停了,  数码卡跑24

网友:
刷个BIOS试试,一般都能搞定

网友:
挡机,外设有没有问题啊?

网友:
一 七喜电脑的主板。 富士康的板。。。  开机有显示,可以进BIOS, 就是启动到第二画面就一个光标一闪一闪的。。。
第一个画面显示的是  显卡, CPU  内存,  硬盘。。。  完了第二画面不是就要显示 其他的IO设备 ...
引用 网友A:

进下WINDOWS PE 看哈可以不?

网友:
清下bios,还有你有没有想过硬盘有问题?

网友:
有没试过最小系统(怀疑是硬盘)

网友:
前几天遇到相同问题,换内存,OK

网友:
前几天遇到相同问题,换内存OK

网友:
我觉得是BIOS的问题 刷一下

网友:
拨掉硬盘电源线。数据线。重启再试。还可以换下数据线,把数据线换一个IDE或SATA插槽