一杰威主板插内存掉电,求助。

楼主(2009-06-14):
一杰威478主板原故障是小口12V与VCORE互短。。。
测试发现VCORE供电一上管损坏,换好后。
   试机,上CPU和内存,开机诊断卡跑到C3后掉电。。。
   后来把内存拆掉后。。。开机就不掉电了。
   不知哪位仁兄修到过此故障,帮我给点思路。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谢谢

网友:
看下内存供电,不正常会出现上内存保护
不行了查一下内存的全部工作条件。

网友:
应该不是内存与内存供电的问题,楼主最好把上下管一起换试试。

网友:
查内存供电

网友:
最好把那一相都换了,