影驰GF 6800XT AGP-8X求救

楼主(2009-06-14):
进系统会出现一些花点,就像液晶显示器的亮点一样的,显存是APEX AT3228324B-3.6。跑MATS后,显存没问题。
    还有一个问题就是,BIN的BIOS用NVFLASH怎么刷?谢谢。。我在chinafix上下载了一个影驰GF 6800XT AGP-8X的BIOS的,但是不是.ROM的,不知道怎么刷?
谢谢!

网友:
谢谢版主大人。。。。

网友:
老大。。这里没有说BIN文件怎么刷啊!都是说ROM的。。但是我没有ROM格式的BIOS。。郁闷。。
哪位大哥给个影驰6800XT AGP的BIOS我啊。。要ROM格式的。。

网友:
bios文件不管是.rom还是.bin格式还是其他后缀的文件其实都是bios信息的2进制计算机映像文件,
直接把后缀改成.rom就行了

网友:
bios文件不管是.rom还是.bin格式还是其他后缀的文件其实都是bios信息的2进制计算机映像文件,
直接把后缀改成.rom就行了
引用 网友A:

后缀改了就变成XXX.rom.bin了..用NVflash还是刷不了..