请高手指点

楼主(2009-06-14):
各位路过的大虾...小弟有一块华硕主板会内存报警...查到有一APL1581的五脚IC.一脚1.8  2脚0.9  3脚1.8  4脚3.3  5脚3.3   认为此IC挂了.但不知道那种IC可以代替.........望各位指点一二....在线等....

网友:
最好是找一个同样型号的换上,供电正常不

网友:
这应该是内存的负载供电产生元件,,2脚有0。9V的VTT电压,,感觉正常,,应该没有坏,,查查别处吧

网友:
个人感觉没坏。查别处吧

网友:
谢谢各位....辛辛苦苦的找了N多废主板终于找到一个同型号的.换上去后就OK咯..有时间去找电路图看看...