液晶显示器常见PWM芯片和高压板专用芯片去保护的方法

楼主(2009-06-14):
液晶显示器常见PWM芯片和高压板专用芯片去保护的方法

芯片型号 保护脚 说明
TL5001   5   对地短路
TL1451   15  对地短路
TL5451   15  对地短路
BA9741   15  对地短路
BA9743   15  对地短路
MB3775   15  对地短路
AT1741   15  对地短路
AT1380   2   对地短路
KA7500   1和16  对地短路
TL494    1和16  对地短路
FA3629   15和16 将外接电容短路
FA3630   7和10  对地短路
OZ960 OZ962  2  对地短路
OZ965    4   对地短路
OZ9RR    8   对地短路
BIT3101  2和15  吸空引脚
BIT3102  5   吸空引脚
BIT3105  4   吸空引脚
BIT3106  4和27  吸空引脚
BIT3107  4   吸空引脚
BIT3193  15  吸空引脚
AAT1100  8   对地短路
AAT1107  15  对地短路

网友:
好资料!

不过对电路不熟的话最好不要轻易去除保护,就像烧保险的机器不能轻易换保险通电一样。

网友:
楼上说的好,不过我一般去掉保护只留一组灯管时,会把另一组不用的灯管的高压变压器和Mos管拆掉

网友(2009-08-04):
494的2脚到12V之间跨接10K电阻解除平衡保护

网友:
OZ9938 怎么搞喃?请高手指点

网友:
OZ9938去除保护是3脚对地!