火旋风ATIX700点不亮

楼主(2009-06-14):
火旋风ATIX700128M128bit显卡出现点不亮现象,主办报警,GPU供电1.5V现存供电2V,不知恩麽解决?

网友:
你这是在求助吗?

带桥接的还是普通GPU的?

网友:
应该是  pci-e  接口的显卡,点不亮有众多原因,供电。。。核心虚。。和心怀。。。损件。。。掉件。。bios信息丢失。。bios芯片损坏。。。。总之按楼主描述的只能大概猜出这些可能的问题