楼主(2009-06-14):
改版遇到问题了 电压高压一体版 用的5V 信号板 高压接口有个EN信号 不知道接哪里
不接EN信号 电压输出不对 驱动板上电压跳变
接口排列 为 12V 12V EN ADJ GND GND 应该接高压板哪里呢?
信号

网友:
这个EN信号你得接在一个芯片角上,你得在板上找那个信号可以随着开头的打开升到5V以上的,就行了。拆了芯片直接飞线过去,我总是这样子修的。

网友:
EN信号应该是驱动板输出的背光控制信号把