台湾产2U服务器电源的修复(已解决)

楼主(2009-06-14):
普通的PC电源修得多了,打算淘淘服务器1U和2U的电源修修,一般服务器的电源做工好,选材很考究。近日搞了个台湾产的2U服务器460W的电源,先看看电源的身影吧

网友:
下面开始检查电源板子了,电源采用主动PFC线路,查看板子全身,发现辅助电源的2个引脚处的板子烧焦的痕迹,基本是烧通了,测量保险丝是好的,看来没有短路现象,测量大电容两端,测量烧焦的引脚与地的电阻在几十K,没有短路现象,下面开始对烧焦的部分进行清理,发现内部有线路,下图是清理后的图。

网友:
分析烧焦部分线路,旁边有一1UF/450V的电解,电解正极引脚下的线路到辅助电源引脚部分已经烧焦了,根据经验可以判定这2引脚是高压引入端,测量辅助电源引脚到主电源电容正极已经断路。跑线路发现,这板子是三层的线路板,辅助电源的高压引入端在中间层,透过板子可以隐约看得见。

网友:
这样修理很明朗了,只要接通辅助电源高压引脚与PFC电压输出脚就可以了。

网友:
处理好后,测量个各个电压测试点,输出电压测试点,没有发现异常,连接好风扇作为负载,通市电,端接绿黑线,风扇开始转了(心情很平常,电源修多了,修好一个也就没什么区别了),测量各输出电压点,电压值精度很高,与标称值误差0.02V左右,各路电压值比普通的PC电源精度确实高的多,这次维修也没什么技术难度,只是给有参考价值的人员提供维修思路。

网友:
现在的帖子超过15分中就不能编辑了。
纠正一下:各路电压值与标称值误差在0.02V左右。

网友:
回复 网友A:

如果是做工考究的电源修起来还是很有价值的,比普通的PC电源耐用,如果是服务器电源,那更有价值。

网友:
这个电源是主动pfc的,不知道采用什么芯片,还有主驱动mos管是单管还是双管?希望楼主可以顺便收集一些资料,或者以后用得着。
提个问题,一般的主动pfc电源的辅助电源都接在一级整流以后,是不需要接到400v高压上的。该电源的辅助电源连接到400v,这里有点令人费解。如果事实真是这样,这个电源的设计就有问题了。400v的输入电压只会让辅助电源的工作条件变得恶劣,怪不得会烧穿一个大孔。主动pfc的电压都很高,因此碳化后的打火常见,打火又加剧了碳化。降低线路电阻、做好绝缘措施是减少打火的办法。不过感觉楼主在绝缘的处理上可能简单了一点。
其实这个电源还可以做个试验。主动pfc电源的开关是由光耦控制的,辅助电源完全可以去掉。直接短接光耦强制让电源启动,如果除了5vsb都正常,就可以证明只是坏了辅助电源,整流、升压部分是没有问题的。如果这种情况下,个人以为把辅助电源作适当的改动比较好,比如降低输入电压。

顺便问个菜鸟问题,那些红色的电阻是什么?为何全部没有标志的?

网友:
红色的不是电阻,是个固定位。如果有贴片电阻、电容在些位置安装,那么先要固定一下这个元件,然后进行焊接,这样元件不会移位,感觉是个点胶,因为我也修过此类电源。

网友:
回复 网友B:
不愧是 电脑教师 说的一点都没错,正是如此。

网友:
回复 网友C:
分析的有道理,辅助电源是提供开机的+5VSB电压的,不是提供PFC的辅助电源,他确实用PFC后提供400V的电压,这是厂家设计,原因不明。
提出的问题,这几天会收集起来一一回答的。
至于连接后的处理早就用硅橡胶进行了封闭,防止打火漏电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