清光紫光T620D-1时间自动恢复出厂

楼主(2009-06-14):
清光紫光T620D-1时间自动恢复出厂

换主板电池后还是这样

在线求解决方法

网友:
现在是不能开机,只能进bios吗

网友:
检查一下CMOS电路

网友:
现在是别的都正常,就是时间自动回到2003年

网友:
CMOS电路电路有问题   换电池没用