IBM T21 工作时电流达到 2A的时候会掉电关机

楼主(2009-06-14):
IBM T21 工作时电流达到 2A的时候会掉电关机
CPU散热问题已经改善, ADP3421 已经更换, ADP3410 还没到货。。。
电流达到 2A的时候会掉电关机,是不是同时换了以上两个件就好了。
cpu
掉电

网友:
可能是系统供电不足

网友:
不知楼上讲的是那部分,能否详细点,是max1632吗??

网友:
显卡烫不烫

网友:
先看看你的电源有没有问题

网友:
我用的是安泰信的穩壓電源呢。。
而且每次掉電都是CPU工作使用率100%時,電流就達到了2A的樣子就掉電了。
放電影測試很明顯很快就掉電了,隻看看網頁還不會那麼快掉電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