智能终端设备维修论坛
U盘电路板上有个B8550是什么管?

楼主(2009-06-14):
有一个杂牌U盘,由于把机箱前置U口的插线接错了,导制U盘损坏。但只要把U盘电路板上那个B8550的后两只脚短路,U盘便可正常使用。请问那个B8550(样子像贴片
三极管
)是个什么管子?
U盘

网友:
是BL8550低压差稳压器。用于usb5v转换3.3v

网友:
3.3V稳压管