液晶菜单锁了怎么解?

楼主(2009-06-14):
液晶菜单锁了怎么解?开关键和自动调整键可以用就是菜单键不能。我换了全部按键,我还按着菜单键(一直按着大概有30秒左右),还是没有解开!不知该咋办?

网友:
是什么型号的显示器?楼主没有交代明白

网友:
呵呵!楼主说一下型号啊,如果是AOC系列的在下知道啊

网友:
液晶是ENVSION,中文我也不清楚!各位高手比点意见啦!拜托了,先谢了!

网友:
型号是TFT17PS

网友:
呵呵!按住菜单键再开机,灯亮了松手既可!

网友:
谢谢你的佳音,我先试试看!